楼主(2014-06-03):
(无正文)

网友A:
FX2n读不了绝对值编码器,除非转速很低,很低。

网友B:
格雷码编码器高位不能舍弃,,如果需要用8位,必须买8位的。

楼主:
我舍去了变化最频繁和次频繁的两个低位,精度相应除以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雷码编码器高位不能舍弃,,如果需要用8位,必须买8位的。

我舍去了变化最频繁和次频繁的两个低位,精度相应除以4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2n读不了绝对值编码器,除非转速很低,很低。

400转/分钟的转速可以读到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400转/分钟的转速可以读到吗

我看了一下手册,FX2N输入有10MS的延时,这样算来,转速24转/分钟才行。

网友C:
一般的PLC都是只有编号最前的两点是高速输入的,用来接增量型编码器。

网友D:
要进行格雷码转换的。

网友E(2022-04-15):
配OMRON H8PS一起使用

网友F:
不需要OMRON H8PS,只要PLC有格雷码转换指令就好!但是有个严重滞后问题!不适合快速定位!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手册,FX2N输入有10MS的延时,这样算来,转速24转/分钟才行。

除了中断和高速计数,输入信号都是有滤波时间的,
FX2N好像有个输入信号刷新指令,处理是中断处理的,你看下手册吧,滤波时间就是那个10MS好像也是可以修改的,但可能会影响其他输入信号
但如果只是用来对比位置的,数据是不是连续的不影响啊,也就是对比结果慢了1个滤波时间+1-2个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