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开关

楼主(2014-06-03):
LED灯老化线 220V/7W(LED灯) 一次放满合计36KW左右(电流大概是36KW/220V=160A左右吗?) , 采用的是10平方 三相四线分几组控制,电箱用的是200A的 漏电开关。
对方厂家用的是100A的漏电开关(空开的那种), 经常跳闸, 但是电箱200A的不跳,厂家的跳闸。 求解 是厂方开关有没问题?
电箱用的 漏电开关 比厂家的开关安数要大这样有影响吗?
急急 急!!!
求解,明天一早要去维修了。 懂得解释下 ,感激不尽!
谢谢!!!!
yaanlh

网友A:
是塑料外壳式断路器,还是漏电开关,把开关也换成200A的撒。

网友B:
厂家的开关小了,换大的,不能低于180A

网友C:
你的10平方线过电流也就100多A用100A开关正常,36KW220V分3相每相只有50多A电流也正常,如果是偏相那就难说了,严重偏相也会造成跳闸。

网友D:
造成3楼说的,最好用钳型表测一下三相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