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编码器,一个三菱PLC,一个变频器,一个触摸屏

楼主(2014-06-03):
给定一个距离,给PLC,PLC怎么控制变频器由慢到快,再到慢的动作?

网友A:
触摸屏给定距离参数,编码器反馈当前移动距离,PLC程序根据当前距离控制变频器的多段速度(先低速再高速最后再低速)。

网友B:
用HSCS和HSCR指令,控制PLC 输出,分别接RL RH。
触摸屏设定距离。

网友C:
用高速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