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受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4-06-03):
焊接设备,装的是贝特威光栅,焊接时光栅闪断,请问大师们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你的电源如何取的,光栅使用电源是否在36V以下,个人建议先一级隔离二级降压稳压供电,避免弧电流冲击

网友B:
光栅24V隔离,并采用屏蔽线,本身光幕的抗干扰能力也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