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三菱fx系列产品,一台触摸屏控制3~5台plc?

楼主(2014-06-03):
有谁做过三菱fx系列产品,一台触摸屏控制3~5台plc。不使用cc-link,目的是节约成本
tyjksd3535

网友A:
距离不远485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485 就行了 要省点钱非得用 fx ? 很多plc标配 485 口

网友C:
一屏控3~5FX PLC不行吧。二个肯定行。个人感觉 .我看了下书,是可以做的,不同的元件端口先同一个COM但站号可设定不同站号,最大可带32台PLC。没实际运用过。

网友D:
用485通讯只要地址分配好应该可以

网友E:
触摸屏与PLC做485通讯可以实现此功能

网友F:
还有就是设置主从,PLC先组网,然后触摸屏与主站PLC通讯

网友C:
用主从是可以,但比较麻烦的,通讯的东西多了,转来转去的。

网友G:
触摸屏挂一台plc,然后使用485.NN网络组网就可以了吧!

网友H:
可以做主从站,一台PLC做主站,其他PLC分别作通讯地址不重复的从站,把所有从站的数据和位元件分别放在主站的数据寄存器和相对应的位地址,这样触摸屏只要和主站PLC直接通讯交换数据,就可以了,这样好理解一点,但程序繁杂一点,且资源浪费。也可以利用触摸屏直接和个PLC通讯,一般在选触摸屏时注意,要和供应商说明。
下载积分:+2(lijunquan) 热心助人!

网友I:
方法很多的

网友J:


网友K:
路过,向各位前辈学习学习!

网友L:
可是可以,就是速度很慢,慢到想死

网友M:
节约成本plc改成用国产带485的,上次我试过用一个触摸屏控制一台plc跟两台变频器,延时起码有0.8秒。。

网友N:
节约成本,现在触摸屏很贵吗?

网友O:
一台人机可以联16台PLC,PLC要加485BD卡。

网友P:
同意8楼的,就是几个PLC做N:N链接,触摸屏接PLC主站就可以了。我们一个触摸屏控制5台PLC都是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