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教.电缸接3个点.为什么最多可以控制8步?

楼主(2014-06-04):
如题目....怎么想也只能控制3步哎

网友A:
有时序关系,按时序来,则步数为2的“接点数”次方

网友B:
用的是二进制码来控制的

网友C:
排列组合呀。
3个点
1步000
2步001
3步011
4步111
5步100
6步110
7步101
8步010
下载积分:+2(chengyouping) 热心助人!

网友D:
3楼正解 二进制很常用

网友E:
我晕,是8421OK?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晕,是8421OK?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基础知识扎实,我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查了一下8421码
3个输出点可以对应0——7的位置,共8个位置。学习了。。。谢谢

网友F(2015-02-15):
三楼正解

网友G:
二进制,2的3次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