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动定位问题

楼主(2014-06-04):
各位长老,大侠们
本人初来乍到 对PLC一窍不通,
请教个问题,物料搬运方面的
堆垛码包作业 能否实现这样运动----
把原点的第一件物品运到A点,然后返回取第二件物品运到B点,....返回,第三件运到C点,....循环
除了取料点固定外,落料点每次都不同。 落料到6包为一个周期,然后是机构的整体升高一个包位 再循环。。。。
我想知道能不能通过三菱PLC实现,需要怎么配置
实际上就是包装码垛堆垛用途,涉及到X,Y.Z轴运动,而且最大行程要十几米

网友A:
应该可以吧 使用定位指令

网友B:
肯定可以的啊
精通三菱,欧姆龙,西门子,Beckhoff,LABVIEW苏州地区承接PLC程序调试 QQ2150019823

网友C:
完全没问题。

网友D:
做过这样的项目,码垛包装完成后的纸箱,用三菱Q系列PLC做的。三轴定位控制,XY控制取料位置和放料位置,Z轴控制取料和放料的高度,Z轴下安装几个吸盘将纸箱吸起。配一个触摸屏,可设置不同品种的不同码垛间距、升降高度等相关定位参数。

楼主:
谢谢 几位热心的老师 具体问题以后还要不断的讨饶,望以后多多的帮助和指教

网友E:
如果每一个码放位置固定不变可以用限位啊,那么麻烦干什么,码放高低相等也可以用限位

楼主:
如果装13米长的箱式货车 比我说的还复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