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4):
近来有个项目需要用到FX3U-64DP-M与ABB机器人的做PROFIBUS的通讯连接,下载手册回来。发现有关硬件连接里有两个问题不是太明白。是比较简单的一主一从模式。主为FX3U-64DP-M,从为ABBA机器人外围设备。

    1.  PROFIBUS connector   里面说是SEE  PROFIBUS connector MANUAL  在手册里却找不到这个。问,这个型号是什么? 里面是否自带bus trminator?是的话,问题2不用回答。

   2. BUS terminator,手册里说64DP-M是没有植入终端电阻的,那么是否另外购买的?型号是什么?如果在接头里已带有,这个问题忽略。

谢谢。

其实就是采购单的型号问题
PROFIBUS主站模块    FX3U-64DP-M    个    1    三菱
BUS terminator                                        个    2    三菱
PROFIBUS connector                                个    4    三菱

网友A:
还能连PROFIBUS主站模块?

楼主:
呃,Q系列贵了点,成本控制问题,只能用FX系列了。
引用 网友A:
还能连PROFIBUS主站模块?

网友B:
自然是指连接的设备手册,专用的连接器是有开关来设置终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然是指连接的设备手册,专用的连接器是有开关来设置终端

没用过,所以不清楚。请问,三菱有无提供自身的连接器? 还是说要买其他的? 要用其他的话,专用的连接器可否推荐一款给我? 谢谢。

楼主:
那么再问下,PROFIBUS-DP的接头应该是通用的吧,那么买个西门子的DP头可以接到FX3U-64DP-M吧? 其实主要是担心终端电阻的问题。否则自己买个D型的9针头焊就是了,害怕到时通讯不上。

网友B:
可以,网上搜搜有很多,知道规格自己焊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