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4):
最近公司要做一个新项目,我选用KV -N60这款PLC。锡焊设备,四轴控制,要求能走直线插补。由于本人也是新手,又是第一次搞基恩士PLC,所以没有思路,无法下手,想请各位大仙能给一些实例,或者视频之类的让我参考。希望能多了解了解基恩士PLC。本人邮箱:512322535@qq.com

网友A:
自己选可佘地大了, 为何不选用自已熟息的PLC呢? 这不自讨苦吃吗?

楼主:
上面要求的,主要带插补功能,而且便宜,我也想选自己没搞过的,可以多了解了解吗。嘿嘿

网友B:
基恩士的这个型号PLC没有插补功能,需要插补功能的需定位模块或其它PLC 。支持插补功能的除了大中型PLC配定位模块(成本高)外,经济点的松下FP0R的支持插补功能,有插补功能的小型机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恩士的这个型号PLC没有插补功能,需要插补功能的需定位模块或其它PLC

有插补功能,只是很少有人用了,我都找供应商到我们公司谈过

网友B:
就这个型号刚跟基恩士的技术人员确认过是没有插补功能的,指令手册中也没有相应的插补指令,基恩士的技术人员说是通过写一段宏程序来实现两轴同时开始、同时结束(间接的方式,并非真正的插补功能)。 松下的FP0R是有专门的插补指令的,设置好相关参数然后启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个型号刚跟基恩士的技术人员确认过是没有插补功能的,指令手册中也没有相应的插补指令,基恩士的技术人员说是通过写一段宏程序来实现两轴同时开始、同时结束(间接的方式,并非真正的插补功能)。 松下的FP0R是有专门的插补指令的,设置好相关参数然后启动即可。

兄弟,你说的很对,这个插补是他们写的,不过我看不懂,你也是搞基恩士的PLC吗

网友B:
听他们说是用宏程序写的,我也没看到过。我们公司是做非标机器的,基本用的都是日系的PLC,三菱、欧姆龙、松下、基恩士的都用过,以前做有插补功能的话基本都要先大型机配定位模块,就是成本就有些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他们说是用宏程序写的,我也没看到过。我们公司是做非标机器的,基本用的都是日系的PLC,三菱、欧姆龙、松下、基恩士的都用过,以前做有插补功能的话基本都要先大型机配定位模块,就是成本就有些高了。

感觉用基恩士PLC的公司真不多哦,你们公司有用基恩士PLC做过类似的项目吗?有的话,能全一个让我看看吗?

网友B:
附件为KV700配KV-H20定位模块控制一个伺服的点胶机程序,定位模块控制的话有专门的控制标志位、专门的寄存器使用。使用内置定位功能的话要使用专用的指令来控制。仅供大家共同学习提高,基恩士的PLC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有些功能是其它厂家的PLC没有,脚本的功能非常实用、方便。
附件: 点胶机.zip (36 K) 下载次数:28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件为KV700配KV-H20定位模块控制一个伺服的点胶机程序,定位模块控制的话有专门的控制标志位、专门的寄存器使用。使用内置定位功能的话要使用专用的指令来控制。仅供大家共同学习提高,基恩士的PLC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有些功能是其它厂家的PLC没有,脚本的功能非常实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