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4):
公司一台台湾设备,CPU为三菱A172SHCPUN,故障现象如下:
上电后CPU的run指示灯亮几秒灭几秒这样交替,但频率不高。通讯模块A1SJ71UC24-R4的指示灯如下:run不亮、SD不亮、RD闪烁、CPU不亮、MD常亮、与上位机无法通讯。
检查:上位机与通讯模块之间通讯线检查无断线、CPU电池电压不足1V。

问题:
1.A系列CPU电池电压低会不会使PLC程序丢失?
2.CUP运行指示灯run亮灭交替,但亮与灭的时间都在五六秒左右,这种状态是不是能说明程序丢失呢?
3.如果程序丢失,那么灌程序需要给CPU就行了吧?运动模块什么的是不是不用电池存储程序呢?

买的数据线还没有到,无法看程序报警代码。请高手帮忙分析下是不是程序丢失造成的。

网友A:
电池电压低,停电后造成程序丢失。
yaanlh

网友B:
程序一般不会丢失,但设置好的参数可能没有了,只有找厂家解决。

楼主:
厂家是这样说的,我表示怀疑。明天数据线到了看看再说吧。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压低,停电后造成程序丢失。

楼主:
但参数不影响PLC运行啊,现在运行指示灯都不正常了。厂家说是程序丢了,要发给他灌程序,费用很高。
引用 网友B:
程序一般不会丢失,但设置好的参数可能没有了,只有找厂家解决。

网友C:
1.A系列CPU电池电压低会不会使PLC程序丢失?
如果电源也切断的话, PLC程序会丢失
2.CUP运行指示灯run亮灭交替,但亮与灭的时间都在五六秒左右,这种状态是不是能说明程序丢失呢?
将CPU转去“STOP" , 然后”RST". 如果运行指示灯run亮灭交替,应该硬体有问题吧。 如果报警指示灯err亮灭交替, 那就是程序丢失
3.如果程序丢失,那么灌程序需要给CPU就行了吧?运动模块什么的是不是不用电池存储程序呢?
如果硬体没问题, 理论上是。程序都储存在“RAM", 需要电池后备如果电源切断。

楼主:
解决了,程序里面的参数因为电池没电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