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4):
进入GX-DEVELOPER,打开工具----智能功能模块----START就会跳出这个

网友A:
需要换英文版的软件。

网友B:
引用楼主sy3566242于2014-06-04 15:37发表的 求助!!!GX Configurator问题 :
进入GX-DEVELOPER,打开工具----智能功能模块----START就会跳出这个

不知是不是我的理解有错,你的CPU型号并非Q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是不是我的理解有错,你的CPU型号并非Q系列

我用的是Q13UDEH CPU
用Q06H的就可以进,真搞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换英文版的软件。

嗯,先试一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Q13UDEH CPU
用Q06H的就可以进,真搞不明白

那就可能和你的軟體版本有關,由於我這邊均未使用中文版軟體,所以也無法模擬出你的問題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Q13UDEH CPU
用Q06H的就可以进,真搞不明白

應該是 CPU 不支援

网友D:
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