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钢筋追剪剪切机的控制系统

楼主(2014-06-04):
我用的台达的 plc和伺服控制器 现在就是针对伺服控制器的 定长程序部明白 编码器的定长和测速程序 如何设计的
还有就是我的端口的连线 伺服控制器的CN1端 是不是连接plc的输出端啊??

网友A:
一般情况PLC的输出端接伺服的输入端

楼主:
意思就是 plc的输出端 连接几个线圈 控制驱动器的C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