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4):
如题目.......程序思路现在是这样的:电缸6个位置,v0一般是空位.v1234是堆积材料的位置.v5是判断位置.气缸推出不良品
西门子plc s200
程序大概思路如图片
现在问题是材料下来的慢没有问题
材料下来快就出现不良品推出错误 按材料少的情况V0没有材料 那刚好5个 v1 v2 v3 v4 v5 到v5就推出 材料多 v0也有材料了.v0的材料到v1.v1到v2.这样下去本来v5是不良品 就成v4是不良品了
把v4推了下去.v5过去了.
但是我又不能限制上面每次只下来5个材料要进效率
1是不良品啊0是OK品
原来0000 0000 有不良品改变成 0000 0010
不知道大家看明白没有.就是材料快那里就有6个材料了.就把次序搞乱了

网友A:
说的不够详细,有点晕

网友B:
从你的程序看没有问题,主要是必须保证电缸上只有5个产品,对应1-5,否则,就会乱的,方法是:控制从输送线过来的产品。确保当0号位置没有产品时,再放一个过来。这样就不会乱了。供参考。
David

网友C:
不是很明白。
第一电缸我常用的就是单轴机械手,你这个电缸上面有V0----V5,6件材料。这6件材料是同时动作么?一起向V5方向移动?向传送带一样?
另外你的推料气缸只有V5的位置有,所有的材料凡是到了V5的位置就会被推走,那V4怎么会被误推,你判断合格与不合格的点在哪里?
不合格的推走了,合格的又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很明白。
第一电缸我常用的就是单轴机械手,你这个电缸上面有V0----V5,6件材料。这6件材料是同时动作么?一起向V5方向移动?向传送带一样?
另外你的推料气缸只有V5的位置有,所有的材料凡是到了V5的位置就会被推走,那V4怎么会被误推,你判断合格与不合格的点在哪里?
不合格的推走了,合格的又如何处理?

v0有一个材料。电缸就动作到v0位置。现在v0的材料就到v1了。再下来了一个电缸又动作到v0。v1的材料就到v2。v0的材料就到v1。如此下去。。。用移位指令。1就是不良啊。没有不良信号。他移位就补0。0就是OK品。NG品气缸就不动作。

楼主:
vb310是8位寄存器。v310.0是vb310的第一位啊

网友D:
位移就可以完成!!

网友E:
不良品退出气缸动作时加个条件:工件数量。例如:工件数=6时判断第6位,工件数<=5判断第5位。

网友F:
如果你是检测不良和剔除不良是两个不同的工位,那么第一个检测位要一个数据存储,第二个剔除位把第一个数据复制到另一个数据存储,再比较,如果 是两个在同一个位置更简单,检测完直接可以干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