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新手求助碰到程序写入到PLC的问题

楼主(2014-06-04):
我用CX-ONe9.5把CQM1 -CPU41里的程序上载到电脑里了,无法把修改好的程序下载到PLC里 (对匡话显示;无法下载程序 UM被保护)用了一天的时间也没有把UM被保护解除掉,请版主们.高手们.师傅们帮忙指导。谢谢 谢谢 谢谢啦

网友A:
程序有写保护,需要输入设置的写保护才可以下载,不知道的话只有找高手破解了,或者换一个PLC再写入使用。

楼主:
谢谢;谢谢真是热心朋友

网友B:
可以格式化清除PLC内存,恢复出厂化后下载的。

网友C:
貌似dm设置了程序保护吧,如果是设置了密码,你读不出原来的程序啊,你读出的程序完整吗,完整的话应该是DM中设置了程序保护,如果程序不完整有可能是ar1002加密

网友D:
看看CPU硬體 打開上蓋DIP指撥開關 看看是否有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