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5):
同事离职,一个半吊子项目转交到我手上,项目的功能是给浆液添加染色剂,通过气动阀打开的时间控制染色剂需要添加的量,控制方式:PLC控制电磁阀,电磁阀再控制染色剂管路上的气动阀。在调试染色剂重量添加效果是否一致的过程中发现,有5%~20%的概率出现添加量明显增多的现象(即类似于电磁阀或气动阀未能及时关闭引起加料增多现象),超过允许范围。排除PLC输出点的时间不准确问题(用其他PLC监控过输出点动作时间是否一致),添加染色剂前染色剂桶液位每次相同(因此也排除液位不同而引起的添加量变化)。所以怀疑电磁阀阀芯卡住,或气动阀阀芯卡住,但更换了电磁阀和气动阀后好了半个月,故障又重新出现。遇到过类似电磁阀、、气动阀问题的大神们帮分析下怎么引起的,如何能解决。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海纳百川

网友A:
这个对电磁阀;气缸的质量灵敏度要求特别高;因为偏差一点点的话关系到产品的色差质量;我厂也是plc控制电磁阀气缸控制胶水;但是要求不是非常精确;偏差一点允许的;
不出问题的时候偏差在0.05公斤以内,我们的要求是偏差控制在0.3公斤以内,但现在20次里会有个一两次出现偏差超过0.5公斤的现象出现。
真诚到永远

网友B:
用定量泵或计量泵可以解决混配比例误差的问题
关键是这项目半路接手,外部管路电气都已经铺设完成,一共9台,改方案的话比较麻烦了。

网友C:
如果能在管道上安装流量计的话应该比靠控制电磁阀的工件时间来判断更准确些吧,流量计接入PLC高速计数,计数后计算流量(重量),然后控制供给阀门关闭。精度要求更高的话就用定量泵或计量泵啦。
使用流量计依旧需要依靠阀门关闭管道,这样亦然存在阀门关闭不及时的可能。

网友D:
来看看大家 的结果
额。。。

网友E:
单个电磁阀关闭有误差,可不可以用双电磁阀,来减小误差概率。
是个好办法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F:
    用定量泵或计量泵吧
    改方案的雖然比较麻烦
    但總比不定時出錯要好
    我先试试目前的情况能否解决,不能解决的话只能改用计量泵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单个电磁阀关闭有误差,可不可以用双电磁阀,来减小误差概率。

    还有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建议减小流量,延长打开时间,这样误差也会减小许多。
    时间加长的话误差的确会小很多.但领导不同意,怕有人以后误操作改变了流量就惨了

网友H:
    首先不知道你的动作频率是多少??还有你选材是否正确?气源整体质量如何?
    实际运行的话一个电磁阀一天也就动作3,4次,气动阀选用角座阀,电磁阀未亚德客,电磁阀到气动阀的距离较远将近2米,气源含水汽。

网友I:
    用好点的电磁阀,如利士乐品牌或FESTO的试试看。
    电磁阀更换为FESTO高精度电磁阀后故障依旧,不过该电磁阀不是全新的,可能有问题

网友J:
    可否用串接两个电磁阀,控制上稍作改进,如此或可精准一些。
    那9台设备得增加45个电磁阀。。且目前还未能确定是否是电磁阀关闭延时引起

网友K:
    气路加两个油水分离器看看
    这个以后都得加

楼主:
欢迎大家继续提建议。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L:
我觉得首先要知道你每次加的量是多少?间隔时间是多少?用时间来控制最怕的不是时间不准,怕的是气压不稳和电磁阀工作一段时间后不稳定。如果要精确一些可以用称重的方法来做。

网友M:
这个跟控制阀质量和精准度、稳定性有关,跟气源的水汽、温度和气压稳定也有关,跟管道输送的介质及介质均匀性和稳定性有关,还跟系统使用时的环境温湿度有关。我的经验就是,已经完成的系统,不容易更改的,就是改用质量好的控制阀,气源加强过滤和其他稳压等处理,然后一出问题,初步检查后,首先考虑更换控制阀,往往有效。有时候,在客户端更换介质的供应商,开始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楼主:
我擦~换了个气动阀,这下好了每次重量都不一致了,然后换电磁阀也不管用了,换气动阀也不管用了,晕死。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N:
是否气源高低压差过大
气源稳定。。。

网友O:
电磁阀像SMC的一般延迟时间在0.2秒以内

网友P:
曾在染厂做过,看过大型染色机械加料采用的比例阀。比例阀用的宝得,通过4——20ma来控制。
burkert?这东西太贵,用不起。今天继续在现场观察,有了一个新怀疑点,管路里有空气扰动。

楼主:
初步测试结果判断为管路里有空气未能排干净,导致扰流造成流量不准确,感谢各位大神们的宝贵意见。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Q:
阀上装反馈信号,这样可以具体指导开合时间,

网友R:
我有个方法,考虑考虑,根据注射器原理,在加一个编码器反馈行程,实行定量加液,这样还不用考虑液面高低。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初步测试结果判断为管路里有空气未能排干净,导致扰流造成流量不准确,感谢各位大神们的宝贵意见。

最好的处理方法是在电磁阀前加个小储气筒,效果刚刚的。
加储气桶的话对气源不稳的情况有帮助

网友S:
还是加个流量计吗?

网友T:
这算什么问题,定时计量精度本来就不高能用就行。

网友R:
这个项目本身设计就有缺陷,流量与液面高度,黏度,管道粗细,长度都有关系,用时间控制肯定达不到精度,改吧,别嫌麻烦了。
一针见血~一个是外行非标设备厂商,一个是外行同事,两加一起造就了现在的困顿。

网友O:
最经济的做法是将溶剂放在压力桶内,就不会出现这么大的误差,如果想控制好电磁阀的进气稳定性,得加个精密调压阀

网友U:
没做过染色加料的项目 也来提个意见 这样的配料用时间控制 精度要求应该低 在不改变现场设备情况下 建议将阀门常关改成长闭试试 这样做优点不会由于电磁阀放气慢或阀门受压影响阀关闭或不能关紧的问题 缺点 一旦失电 阀门会回到打开状态 料就流出来了 另外建议使用进口电磁阀 我们在化水中使用电磁阀都没这样的问题 配料应该也没这样的问题

网友U:
我是做过程控制的 不了解这个行业的工艺 不知道这个色配好了有没有检测装置 检测料加得多还是少 要是有问题就简单了 可以用PLC计算来做时间补偿 自动修改时间 当然要是没有这样的仪表 可以把时间设在人机界面上 操作员通过增加减少时间对加药量方便的修改 当然这些方法都不能本质上解决问题 要是有个流量计 问题就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