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5):
有人用过松下的伺服吗
目前我遇到的状况是伺服丢步
线型号和接法都按照手册的做法来做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判断出是伺服丢步的?

网友B:
呵呵,没有听过伺服丢步

网友C:
应该是受到干扰

网友D:
严格讲应该叫伺服脉冲累积偏差,如果距离比较大,往往是机械问题,检查丝杆副的螺母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判断出是伺服丢步的?

用伺服监控界面监控,在相同位置时显示的数值不同

网友E:
检查一下编码器的屏蔽线
请问这个具体要如何操作呢

网友F:
应该是要好好检查一下你的配线回路!还有你那脉冲电源是否可靠!

网友G:
丢步是不可能的,伺服本身就是闭环的,你发一步指令它就走一步,检查你的程序以及其它连接设备吧

网友H:
我觉得可以用松下伺服的监控软件监控观察分析,我之前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监控后发现是位置指令偏差不为零,后来把刚性调高了点就没事了。
能具体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