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5):
大家好,小弟是个新手,初来乍到,望关照。上图中,我用仿真软件调试,接通X0后,再分别接通X1和X2后,Y1

和Y2都会得电工作,问题是接通X0后应转入子程序,为何会出现主、子程序同时能运行的情形,另外,因“SRET

”指令直接连左母线,中间没有触点,如何才能判断子程序是否已运行结束。望各位赐教,最好能详细点,谢谢

网友A:
你的程序Call P1哪來X0呢?

问题是接通X0后应转入子程序,为何会出现主、子程序同时能运行的情形,
按你程序X1 NO是先Call P1子程序 ,做完再SRET 返回主程序
X1 ON ,會Call P1   ,P1若當時X2有ON的話,Y2就會ON,返回主程序時,當X1還是ON的Y1也會跟著ON,
但如果分析來看Y2會比Y1來的快,但是多快,肉眼看不出來!!^^

”指令直接连左母线,中间没有触点,
Call指令沒有接點通常都在程序的FNED,後面追加使用。因為是子程序,所以通常都是一些運算程式換算等等再當子程序。

如何才能判断子程序是否已运行结束,
這沒辦法判斷也,程序是一直Scan,看功力,哈!~

网友B:
子程序底部做執行旗標就知道有沒有運轉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楼主:
非常感谢changyu0330的提醒,那天的梯形图确实写错了,第一行的X1应为X0。但仿真软件测试结论是一样的,即接通X0后,子、主程序同时执行。如上所述,那与普通程序不是一样的吗,还要调用子程序干吗,假设子、主程序分别用于机械的手动和自动模式,如都能同时得电运行,那不是乱套吗,麻烦前辈解释一下好吗。
常熟工控

网友C:
  PLC程序添加子程序是为了让程序结构清晰明了,避免一个程序过长,当然可以将所有的程序都写在一起,可是如果是一个复杂的控制,那这个程序的如果只用一个主程序的话庞大程度是可怕的,而且编制难度也相当高!所以一般会将不同功能分为多个子程序处理。
  手动/自动百度上查查都很多例子的,你可以用MC指令或者CJ指令也行,自己都看看编程手册就行了
mythic

网友D:
手动自动状态你不做互锁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手动自动状态你不做互锁的吗?

如果使用MC的話~不用互鎖,
可以分的很明顯!~
附件: 111.rar (11 K) 下载次数: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