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5):
设备发生故障后首先提示报警信息,发生故障后机器故障程序怎样写?故障怎么处理?是全部复位还是故障部位复位?如果只要故障部位复位怎样写程序?谢谢!!!

网友A:
我个人的理解吧,发生故障后就置位一个辅助继电器或寄存器,再去驱动PLC的报警输出点或者在触摸屏、上位机上显示;故障复位时复位相应的辅助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B:
一般的如气缸未到位,输出点导通后相应位置的接近开关超过几秒未导通就判断为气缸未到位,输出报警,又或者对气压、温度、流量、湿度等数据监测时超过或低于允许范围时报警。做的精细点就在触摸屏上提示报警信息、故障原因和可能的解决办法。至于报警后是否需要自动复位,个人认为还是保持在故障位置比较好,以便于故障原因的查找,且自动复位有可能造成设备的2次故障,但也有可能故障位置不适宜长时间保持停留状态的情况下则需要复位处理,这取决于设备的具体工艺。
  • 下载积分:+1(wangjianjob) 热心助人!
  •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