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5):
本人没用过三菱控制伺服,看三菱编程手册没有欧姆龙的那么清晰
请教大神fx2n能控制不?能控制几轴,程序怎么对个个轴的定位运动。怎么区分是控制哪个轴的

网友A:
能控制,不过需要是晶体管类型的或者需要增加定位模块。

网友B:
需要定位模块~

网友C:
FX2N系列本身不内置定位功能,具有内置定位功能的PLC为:FX1S(2轴)\FX1N(2轴)\FX1NC(2轴)\FX3UC(3轴)\FX3U(3轴)

如果想用FX2N进行高速脉冲输出,需要加脉冲输出模块,FX2N-1PG(1轴100KHZ)或者FX2N-10PG(1轴1MHZ)最多连接8台,就是8轴。
或者加定位单元FX2N-10GM(1轴)最多连接8台,或者FX2N-20GM(2轴)最多连接8台,16轴。频率最高200khz。(插补100KHZ)

至于哪个输出控制哪个轴,这要看你的PLC,一般扩展模块是顺延的,这个我的确是没有用到过。你再看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