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6):
通讯问题 一直通讯不上  我这里做从站  用的硬件是 FX-485ADP-MB加了一块FX-CNV-BD和FX3U128MR-ES连接  下面附上参数!   咨询过三菱客服 作为从站的话 我这边只需要设置一下参数,其他无需设置!  因为上位机那边是厂家自己的通讯模块我无法考察,他们只是说他们支持MODBUS RTU通讯 ! 求指教一下!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你看一看通讯模块上的SD灯是不是一闪一闪的。这是模块在发信号。还有你确认一下上位机是不是有把PLC当成了子站10.我这几天也在做这个通讯。按你说的设置是没有问题的。还有看一看接线是否正确RDA与SDA接在一起RDB与SDB接在一起,前者是正,后者为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看通讯模块上的SD灯是不是一闪一闪的。这是模块在发信号。还有你确认一下上位机是不是有把PLC当成了子站10.我这几天也在做这个通讯。按你说的设置是没有问题的。还有看一看接线是否正确RDA与SDA接在一起RDB与SDB接在一起,前者是正,后者为负。

只有电源灯亮 其他两个灯都没反应! 有做为从站的程序 看看嘛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我这个是主站485通讯
附件: 3.rar (10 K) 下载次数:78

网友B:
上位机那边是厂家自己的通讯模块我无法考察,
那上位如何知道他們的通訊模快是可以用的呢?可以驗證嗎?

他们只是说他们支持MODBUS RTU通讯 !
MODBUS RTU有很多種通訊協定,有的還要送CRC給他!~這要問清楚!~
上位如果要測試  也可以用記事本測試看看, 記事本連接 USB轉485的送資料看看有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