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1N PLC的输出问题

楼主(2014-06-06):
三菱FX1N PLC输入正常,PLC的到输出的电源正常,但输出指示灯都不亮,输出点也无输出,想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PLC是不是在SOTP模式啊?

网友B:
RU N亮吗

楼主:
是在运行模式

网友C:
可能程序问题吧。 像 MC-----MCR.

网友D:
检查是否有嵌套指令用法,或者是禁止了所有的输出。

网友E:
程序做了手脚,禁输出M8034

网友F:
同意4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