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6):
前天我到一个汽车厂面试,那里机械手非常多,考官问我怎样才能发挥三菱fx-n:n网络的最大作用?迄今一直不停的思考这个问题。考官的问题是:一台触摸屏+8台三菱fx3u组建n:n网络,每台控制3个轴,共24个轴同时工作。我当时回答,组网可以,编程不能。能力达不到只好走人,现实就是如此。到生产线参观确实有24轴同时工作,他们是根据产品,随时改变程序,而我应聘的就是这个岗位。那么你们能完成考官的问题吗?这就是实力派思考的题目了。
tyjksd3535

网友A:
达不到这个实力,只能帮你顶贴,高人来回帖啊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B:
机械手不都是用机器人系统控制的吗,用PLC控制的很少吧,应该也很麻烦把

网友C:
这个其实不难的,组建N:N网络只需在每台PLC上写很少几条指令,就自动进行通迅刷新,手册上讲得很详细的。触摸屏连接其中的主站的422口就能读到全部站的数据了。

网友D:
不知道哦你说的是具体哪方面,首先确认组网肯定是可行的,即便当前不会,查查资料也是可以做出来的。
怎样才能发挥三菱fx-n:n网络的最大作用,这个才是关键。那就该考虑,这个行业,他要的作用指的是什么?“他们是根据产品,随时改变程序”,这个才是题眼,就是能否利用网络,加上触摸屏,是否可以修改参数就可以实现工艺调整。
众所周知,N:N通讯的数据量是有限的(或许远远达不到通讯数量,三轴,速度,位置,6个字就没有了,然后在几个位置,几十个位置,那根本不够用),所以人家想知道的其实该是如何解决大批量参数设定的解决见解。
以上为个人见解,不知对否

网友E:
三菱是M:N网络,数据流太少太慢,基本没什么大用。直接架构以太网或CCLINK总线好的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三菱是M:N网络,数据流太少太慢,基本没什么大用。直接架构以太网或CCLINK总线好的多。

嗯,CClink 貌似也很鸡肋,也是很固定的传送几组数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