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6):
求各位大神指点
我想学习三菱PLC,再看编程手册有点不懂,想求一小程序学习,请大神赐教
控制1-2轴最佳,谢谢

楼主: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自学成才不是没有,但是,真的很难,哥只能默默路过,拿点经验。

网友B(2014-07-21):
我也正好需要用FX3GA+1PG 控制四套JE伺服.可以先在网上下载一些手册,再下载一些相关的程序案例,自己花点时间消化吸收.

网友C:
学习编程最主要的还是动手自己编程 满满的看资料就能好了

网友D:
自学成才不是没有,但是,真的很难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也正好需要用FX3GA+1PG 控制四套JE伺服.可以先在网上下载一些手册,再下载一些相关的程序案例,自己花点时间消化吸收.

FX3G能不能加1PG?手册与选型软件都没看到有介绍?
自我解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