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知道三菱伺服有没有运动到指定位置

楼主(2014-06-06):
各位大侠,如题。一个PLC驱动伺服或者是1PG驱动伺服,怎样才能知道自己给出去的脉冲是否让电机跑到预期的位置?谢谢!

网友A:
伺服是闭环控制,如果没有按照给定执行,伺服驱动器会自己报警。

楼主:
谢谢版主,那也就是说我只需给出脉冲就是了

网友B:
电机是跑到实际位置了,,,,但如果有机械误差的话实际的位置还是达不到的,,,,再增加编码器,检测实际走的位置,,,

网友C:
已知丝杆螺距,设置好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即多少个脉冲走1mm,就OK了!

网友D:
再增加编码器,检测实际走的位置

网友E:
用闭环才知道,开环只能理论值,设想是到了,实际差多少并不清楚。

网友F:
接出伺服编码器回PLC,确认实际脉冲数,或光尺,实现全闭环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