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屏按钮丢失

楼主(2014-06-07):
登陆用户后,以前能显示的按钮却无法显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工程还在,按钮不能显示 应该就是编程里面可见度的问题。你得问问编程的人 可见度的条件是什么。。是不是通讯丢失了 还是 换过PLC了 之类的。
谢谢,虽然目前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但通讯没问题,PLC也没问题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原因是按钮可见度的条件没有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