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MT6056i怎么同时直接连接两台三菱PLC?

楼主(2014-06-07):
威纶触摸屏MT6056i怎么同时直接连接两台三菱PLC?

网友A:
多种方法

楼主:
我的意思是直接连接,不增加任何扩展通讯(232 485之类)BD行吗?

网友B:
那感觉是不行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加个485BD,用RS485方式就可以了。不同PLC设不同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