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产品可以取代电磁铁啊,电磁铁声音太大,吓人啊!

楼主(2014-06-07):
有什么产品可以取代这样的电磁铁啊,这个动作一下蛮吓人哇,动静不小啊!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
如果用气缸,那成本估计要高很多啊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B:
有质量好的牵引电磁铁,声音很小,3K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质量好的牵引电磁铁,声音很小,3KG的。
质量好点的,有哪些牌子呢,介绍下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C:
不知楼主用此牵引电磁铁去控制什么东西?比如以前吊车或卷扬机的抱闸是使用牵引电磁铁控制的,改成液压抱闸声音就小多了。

网友D:
如果用其他东西去代替它那里你有考虑到其寿命吗???其动作效率呢??以上只是个人意见!!

网友E:
用电磁阀控制气缸再用气缸控制机器动作。

网友F:
还可以加个阻尼装置,让电磁铁减速,达到减小声音目的

网友G:
换成直流电磁铁,控制器复杂点反应速度比交流的也快机械寿命也高,交流电磁铁极面生锈或短路环开路坏掉了,他的声音可以和拖拉机比噪音很大。

网友H:
换直流电磁铁

网友I:
气动及油压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换成直流电磁铁,控制器复杂点反应速度比交流的也快机械寿命也高,交流电磁铁极面生锈或短路环开路坏掉了,他的声音可以和拖拉机比噪音很大。
对 这样做 不用改别的 绝对好用

网友K:
不建议用,通电时间太长或动作频率太高的话容易烧掉

网友L:
要安静用液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