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7):
工厂里有两台老设备,一台用的MR-J2S-40B,另一台是MR-J2-40B。想问问各位前辈,这两个伺服放大器有什么区别?能不能一样用?

楼主:
我大概能理解是J2S比J2高级,那么能直接用J2S替代J2吗?

网友A:
可以 但是内部参数还是要改一改

网友B:
如果马达是J2, J2 或J2S 伺服都可以用,不过J2S 的一些参数需要变动。 马达是J2S, 那就只可以用J2S

网友:
只看该作者 | 小 中 大   如果马达是J2, J2 或J2S 伺服都可以用,不过J2S 的一些参数需要变动。 马达是J2S, 那就只可以用J2S

网友C:
J2S完全兼容J2,反之不行。

网友D:
好像电机编码器插头不对吧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楼主:
是这样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马达是J2, J2 或J2S 伺服都可以用,不过J2S 的一些参数需要变动。 马达是J2S, 那就只可以用J2S

就是不会修改参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电机编码器插头不对吧

是这样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