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omron NJ310或者510PLC啊..直接24v短接输入.输入竟然不通

楼主(2014-06-07):
如题目....百思不得其解啊
OMRON NJ310系列的PLC太奇怪了.我直接24v高电平短接输入.输入竟然不通.通过磁性开关20V左右的电压进去就通
NPN的plc是这样是24v输入哎
磁性开关的接法:一边接plc输入.一边接24v
刚才特意测量了一下.输入是并联电源负极哎
出鬼了我串一个24v的中间继电器线圈就可以了。就是拿2跟接中间继电器的线圈.然后一跟线接电源24V
一跟接输入.然后输入就通了。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理解能力差,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能力差,没看明白。
明白了.............原理NJ系列plc是二极管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