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S7 200的 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4-06-07):
[ post][/post]
车间有台设备要改造,以前别人做的,用的是200的PLC,和西门子的触摸屏那种前面是绿的那种.我看以前的程序难受,就自己编了一个PLC程序,触摸屏的没动,可是不知为什么,里面的点变了 ,比如,原来触摸屏上的上升按钮对应的是以前程序PLC的M8.1,而我编的新程序变成对应了了PLC的M0.5,这是什么原因?哪位大侠知道

网友A:
首先你先确认触摸屏里的点表

网友B:
你用的西门子的触摸屏不会是TD200或TD400文本显示器吧,如果是的话,组态在plc里,而不是在屏里。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不好意思,是我自己搞错了,点没有错。

网友C:
组态要重新下载,通信要设备波特率一样啊,

网友D:
你在玩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