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保护

楼主(2014-06-07):
大家好, 我们一台机器,86个 伺服,8个DD马达,有视觉控制系统,精密仪器比较多,我在出电路图的时候一直在想用空开做短路保护,过流保护够吗?24V电要什么保护吗?防止仪器烧坏。

网友A:
空开有延时性,如果要求高,建议增加快熔。

网友B:
朋友加玻璃熔断器

网友C:
这么多伺服,你们是用什么总线控制的?24V最好加保护,熔断,空开什么的,有次我使用的24V 350W的电源,一个感应器线短路了,结果整个线缆就烧起来了。

楼主:
我是用总线控制的,担心电路会出问题,不知道有什么办法。目前我只做过45个伺服的,我是用空开,但是伺服驱动器烧坏好像空开也没反应啊。玻璃断熔器没用过,能否给个品牌型号之类的。对24V电压有什么特别的比较有效的保护啊。

楼主:
我使用是KEYENCE的KV-ML16定位模块,走MECHATROLINK-2总线。一般这么多伺服运行哪种总线比较好啊。

网友D:
用可整定的断路器。

楼主:
有哪位能发个电路看看,最好是日本机器的或者德国机器上的。多谢啊。国产机器靠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好的可整定的断路器。

网友F:
加个断容器

网友G:
还是熔丝好点吧,成本不高,,空开很多情况下是烧完设备还不会断开的,如果电流大的诰可以可以用万能断路器。

楼主:
今天看了下日本高鸟的设备,他妈的日本人都不让我靠近,同在一个客户那里调试机器,还要把他们的机器围个圈。他们的设备运行起来很平稳,为什么我们的设备运行震动很大啊,速度还跟不上他们的速度。我们找供应商调试了很久的马达,刚性,惯量,增益。装配工艺不行啊!想看下他们的电箱,门都没有,求各位同仁发点日本机器的图纸。

网友H:
装配工艺不佳,基础加工误差大精度做的没人家的高,调试起来有困难

楼主:
有哪位仁兄发个电路图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