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8):
有两个电机,大电机(搅拌电机)与小电机(喂料电机)。搅拌电机负荷过大后喂料电机停止。搅拌电机负荷减轻后喂料电机自动开始工作。尽量成本便宜,麻烦大家帮忙想想吧。目前没有考虑用plc,因为线路比较简单。

网友A:
加个电流继电器,有上限值和下限值的。

网友B:
根据搅拌电机的使用电流来选择一个电流继电器来控制喂料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电流继电器,有上限值和下限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搅拌电机的使用电流来选择一个电流继电器来控制喂料电机

没用过电流继电器,再麻烦问一下应该怎么接线啊?两个电机都是三相的。电流继电器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啊?网上没查到。感激不尽。。。。

网友B:
电流继电器就是一个检测到设定电流后有一个开关信号输出的。你用这个点来控制喂料电机的接触器就可以了http://www.elc-mcu.com/show_pro.asp?id=24http://www.naidian.com/proclass.asp?id=1&PageNo=2

网友C:
用电流继电器,串在喂料电机回路中

网友D:
朋友加电流继电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用过电流继电器,再麻烦问一下应该怎么接线啊?两个电机都是三相的。电流继电器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啊?网上没查到。感激不尽。。。。

如果你电流继电器没有用过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告诉有经验的电工来做,毕竟涉及到电的,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电流继电器没有用过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告诉有经验的电工来做,毕竟涉及到电的,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有道理,俺只负责指导安装

网友G:
这公简单的问题,一个电流变送器就可以搞惦

网友H:
电流继电器的触点控制喂料接触嚣的饯圈

网友I:
使用电流继电器即可。

网友J:
有一种互感器型式的电流继电器,把电机的主电缆的一相通过这个继电器的孔就可以了,其它只要一个触点串联在另外一个电机的控制回路就行了,这个在行车的上升控制回路中就是用这种方法,只要电机主电流超过设定数就会动作。而且也简单。在你这种控制中应该可以,而且成本低。

网友K:
电流继电器买个回来就知道了,很简单的,,也不便宜,,实践是验证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