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定字元件中是否有数据

楼主(2014-06-08):
我想判定D200到D1000中是否有数据,不知道怎样写程序,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请问0是不是数据
如果0不算是数据的话
可以用指针加循环来判断是不是等于0
方法是这样
下载积分:+2(changyu0330) 热心助人!

网友B:
用变址Z,,,与0比较,,大于0就有数据,
下载积分:+2(changyu0330) 热心助人!

楼主:
由于我水平有限,能具体点码

楼主:
谢谢2楼的贴,已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