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8):
师傅们:气缸上两头个有一个感应开关,静止状态原点是已经感应到了,但不要输出信号,气缸伸出回程时原点才动作输出。请多多指教!

网友A:
PLC程序内做计数器比较作为后一级条件。

楼主:
我知道这样可以,还有别的办法吗?简单点的

网友B:
如果是PLC的话一条上升沿指令就够了.如果用电子电路用2个续电器一个时间续电器也能办到.

楼主:
上升沿指令是第一次触发,第二次不触发,结果是反过来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这样可以,还有别的办法吗?简单点的

想不出更好的了,再说用计数器也不难啊!

网友D:
没看明白
yaanlh

网友E:
用计数器啊。和一个按钮控制电动机的启停是一样的啊。计数器设置K为2并复位计数器为第二次做好准备。

网友F:
正确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PLC的话一条上升沿指令就够了.如果用电子电路用2个续电器一个时间续电器也能办到.

网友C:
用上升沿指令也可以,这是我自己做的样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上升沿指令也可以,这是我自己做的样例。

[attachment=122236]

先谢谢了,我也做了一个类似的,但不太理想!

网友G:
启动按钮置位一个辅助继电器,停止按钮复位该辅助继电器,该辅助继电器的常开串联原点开关的常开,然后驱动气缸的电磁阀,不就可以了。

网友H:
用个计数器有那么难么?

网友I:
三菱的ALT指令

网友J:
俺是来围观学习的,类似于这种非常规的工艺要求俺经常遇到

网友K:
你用的是西门子200的PLC吧

网友K:
同样的程序在三菱 用  200就用不了

网友L:
出发啊,上升或下降沿,就这么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三菱的ALT指令

求样例!

网友M:
输出条件上除了该信号再加上回程的输出线圈触点;
设置好该条程序与线圈输出程序的上下顺序。

网友N:
引用 网友A:
PLC程序内做计数器比较作为后一级条件。

简单可靠

网友O:
对啊,用上升沿指令就可以达到要求的。

网友P:
上升沿脉冲就可以了 原点的时候不动作  回城上升沿动作

网友Q(2014-09-06):
计数器是很简单的就可以做到,再就是  置位 复位  指令也可以
永远年轻

网友R:
引用楼主风中赏雪于2014-06-08 15:01发表的 怎么才能让plc在第二次触发才有输出?请指教! :
师傅们:气缸上两头个有一个感应开关,静止状态原点是已经感应到了,但不要输出信号,气缸伸出回程时原点才动作输出。请多多指教!

就没明白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给一次信号就动作一个来回,还是给二次信号动作一个来回。还有和气缸的传感器有什么关系???
天行健
爱家爱china

网友S:
用上升沿就行

网友T(2015-03-19):
引用 网友F:
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