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凸轮控制器问题

楼主(2014-06-08):
问一下各位高手谁知道这款电子凸轮控制器哪里有卖,或者有没有其它牌子可以代替,谢谢!!!

楼主:
这个是用在自动平压模切机上的,有谁会搞??

网友A:
可以用欧姆龙的替代,有问题可以拨打我电话,或者QQ

网友B:
KOYO FC-80-C 看这个是不是你需要的

网友C:
电子凸轮?我知道安川MP控制器能实现这个功能,不清楚你具体要用来干嘛,不嫌麻烦的话可以考虑换一个控制器。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D:
记得三菱的PLC还有这个指令。

网友E(2014-10-26):
可以用欧姆龙的,我们都用了欧姆龙的很好用

网友F:
一般欧姆龙的多吧,不行就买个普通的PLC做电子凸轮也是可以的。模切机又不快。我做自动模切机电路十多年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般欧姆龙的多吧,不行就买个普通的PLC做电子凸轮也是可以的。模切机又不快。我做自动模切机电路十多年了。
楼上做模切设备,请问是龙门双驱吗?经常出现卡死怎么解决??
下载积分:+5(静芳) 我做的是纸张纸盒的模切 ..

网友H:
光洋的产品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I:
楼主首选欧母龙的吧!用起来挺好的,

网友J(2015-01-17):
光洋的产品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