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摄像头能否直接与显示器连接的求助

楼主(2014-06-08):
如题
想问下有没有摄像头可以直接把图像显示在电脑显示器上
不经过主机
仅做监控 不存储
是否需要什么解码设备呢
各位有知道的请说下
谢谢了
在线等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一般摄像机实际上就是AV输出的,所以你只需要找个能够直连显示器且支持AV输入的的电视盒就一切搞定啦不过要注意的是:电视盒支持的制式一定要和摄像机的视频输出制式兼容才行当然,电视盒同显示器的兼容性也是要考虑的
做好每一天的工作.赚进每一时的钱

网友B:
有的可以直联,多数是不可以的。或者装个转接卡,没几个钱的。

网友C:
接到电视吧

网友D:
有模拟信号的那种 直接接到电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