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水泵控制??求解

楼主(2014-06-08):
因为水泵数量多,9台泵,用200的PLC来控制水泵,3台为一组,一组运行一定时间后自动切换到下一组工作,时间短还知道怎么写,但运行时间都要15天到30天后在切换,就不知道怎么写了,请求大侠帮忙解说下,有图例解说最后。谢谢。

网友A:
计数器加定时器的组合。

网友B:
时钟指定

网友A:
这是一个定时长达一年的例子。
定时一年

网友B:
时钟指定 做下时钟比较就可以了 很简单

网友A:
时钟定时适用于要求某月某日的某个时间(段)的定时,并不适合作计时用。

楼主:
还有什么办法,能实现

楼主:
直接用计数器可不可以实现

网友A:
这么长时间了,思路也给了,例子也有了,自己也该悟出点东西来吧?再不济的话,直接把我的样例改个数值就可以用了,何必在此消磨时光?

网友C:
15到30天切换一次,可以实现。水泵这么长时间不用,当心锈蚀。

网友D:
使用SM0.4的P脉冲,加计数器就搞定了!

网友E(2014-08-02):
用内部时钟

网友F:
配合PLC内部时钟,应该可以实现,欧姆龙的我能做,西门子PLC没用过也不知咋编写程序

网友G(2014-09-07):
你就写个短时间的程序不就行了,为什么非得死板地15-30天再轮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