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编程电缆问题

楼主(2014-06-08):
我的300电缆不是原装的,之前用得还是好好的,最近出了点状况。上次系统出了点问题之后,我重装了系统,然后把的s7直接升级成了s7 v5.5 sp2,5.5有一独特之处就是软件内置了编程电缆驱动,无需再安装,版本是V8.2,可是我是电缆是PC ADAPTER USB V2.0 ,我插上电缆后,安装驱动,显示已经安装了高版本驱动,无需再安装。可能设备管理器里接口打上问号,我把驱动也卸了,5.5也卸了,又装了5.4,然后再装驱动,仍显示无法安装驱动。大侠们,你们看看这种情况该怎么做?非得重装系统不可吗?

网友A:
找到驱动文件,手动替换也可以。

网友B:
如果电脑上没有其他西门子的软件,清理注册里面所有包含西门子的文件,然后重新安装

楼主:
我也在网上看过了,把电缆的一驱动文件和已经安装的驱动文件替换,可还是不行啊,求解啊

楼主:
北辰的通信模块?和通信电缆比价格如何呀?

楼主:
难道就没有人碰到这种问题吗?

网友C:
没必要重装系统,之前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解决方法记不得了,但是没必要重装系统。问度娘吧

网友D:
你这问题就是个纯淬的驱动问题,
给你点提示,如果你原来的驱动是32位的,你现在在系统是64位的,那么你的驱动就不支持64位的
用USB芯片检测软件,检测出通迅线的芯片,再到芯片厂家官网找最新驱动
常用的芯片就那么几个
CP210X
PL230X
FDT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