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2CPU程序下载的时候提示错误

楼主(2014-06-08):
描述:提示框图
对象模块不存在,因此无法写入,对象模块0040;QJ71C24N
求各位大神指点啊,菜鸟一个,拜谢了。

网友A:
提示已经很清楚了,没有QJ71C24模块。
修改你的PLC参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已经很清楚了,没有QJ71C24模块。
修改你的PLC参数就行了。
哦,打三菱技术电话了,原来是初始地址设置错误所致,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