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thic

楼主(2014-06-09):
如题,4台GT2308,都是13年12月份的,花屏现象严重,看官方说是刷最新的BOOTOS,可是我都刷到日本最新的版本了,还是花屏……各位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A:
之前也花屏死机,装了官网最新的软件好了

网友B:
以前我用旧屏,转成新的GT23系列,也遇到花屏。

检查过后,发现是新程序默认“在电池电量不足时报警”

取消掉就好了。

有时也不用刷很新的BOOT,就是新写一下编程软件自带的BOOT和OS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