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9):
1、三菱3U在DDRVA中 S1   S2   D1  D2  。S1是指定脉冲个数  最大值是999999     如果最大值还没有跑到目的该怎么办呢

2、在回原点时候  假如电机的原点在左边 当电机已在原点或者在或者在原点的的左端时那该怎么样回原点呢     哪位老师可以给我说一说,谢谢了
  • 下载积分:+2(lijunquan) 问题问的好!
    mythic

网友A:
    0.001mm精度,你可以跑0.9m的距离
    0.01mm精度,你可以跑9m距离
    0.1mm精度,你可以跑90m距离
    精度范围内,应该够你跑的了,
    原点回归如果不dog搜索,你可以先前行,再返回,
    DOG原点回归则不需要,具体参看定位控制手册
  • 下载积分:+2(lijunquan) 知识扎实
  • 下载积分:+2(悠静致远) 真诚感谢!

网友B:
    好久不来了,楼上的说的不对,理解下脉冲当量的含义吧

    如果不够用那就自己想想办法,做两段,或者换好点的控制器吧,
    估计你理解有误,怎么会都是999999呢?这个数字不对,应该是2的32次方,是够用的,

    你的使用方式有问题,算法重新设计下吧
  • 下载积分:+2(lijunquan) 工控高手
  • 下载积分:+2(悠静致远) 热心助人!
  • 给我一根杠杆,一个支点
    mythi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久不来了,楼上的说的不对,理解下脉冲当量的含义吧

    如果不够用那就自己想想办法,做两段,或者换好点的控制器吧,
    估计你理解有误,怎么会都是999999呢?这个数字不对,应该是2的32次方,是够用的,

    32位的设定范围说明书里已经注明是+-999999了,16位是+-32767

网友C:
    回复问题2,:用带DOG搜索的原点回归-DSZR指令,参数设置正确了后,不用考虑你所担心的问题。如果现在位置在原点,你定义的是远点回归方向向左,它会先向左移动到左限后,自动向右移动,在右移离开DOG点后,它会再次向左移动至原点结束。
  • 下载积分:+2(lijunquan) 工控高手
  • 下载积分:+2(悠静致远)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2位的设定范围说明书里已经注明是+-999999了,16位是+-32767

    恩,后来看手册,确实是这个数据,很蛋痛,分明可以做到更高的,限制这个数根本就没有意义,不懂三菱为什么这样阉割这条指令

    不过楼主可以想的办法还是很多的,降低每转脉冲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