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9):
用PLC来控制12台泵工作,压力小于设定值时加泵,大于时减泵,原则就是每台泵的工作时间相对均匀,先启动的要先停,类似于电容补偿控制器的工作
应该几个指令就能实现,欢迎大家指教,最好上传例程,什么PLC的都行

网友A:
引用楼主wudp于2014-06-09 14:55发表的 请教一个轮循的编程思路 :
用PLC来控制12台泵工作,压力小于设定值时加泵,大于时减泵,原则就是每台泵的工作时间相对均匀,先启动的要先停,类似于电容补偿控制器的工作
应该几个指令就能实现,欢迎大家指教,最好上传例程,什么PLC的都行

您都说几个指令就能实现,恐怕您是个中高手,敬请您写个例程让我学习一下。

以我个人认为,这其中涉及到一个运行时间的记录与比较,以便确定需要那几个首先要启动,然后因为维护一个表的排序结构,这样有利于后期输出的便利控制。

综合这些,并不是简单的几个指令就能实现,如果您的意思是程序就是指令组成,那么当我没说。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都说几个指令就能实现,恐怕您是个中高手,敬请您写个例程让我学习一下。

以我个人认为,这其中涉及到一个运行时间的记录与比较,以便确定需要那几个首先要启动,然后因为维护一个表的排序结构,这样有利于后期输出的便利控制。

运行时间没有说要很精确,我说的只是相对均匀就行,功能就是先启动1#泵,压力不够再启动2#,以此类推,压力到达先停1#,再停2#。。。。。

网友B:
先入先出指令。

网友C:
3楼讲的挺有道理

楼主:
沉得很快

网友D:
循环左移后值与原本值或结果作为增泵的输出结果。
循环左移后值与原本值与结果作为减泵的输出结果。当然第一台泵的启动方式单独处理,还有就是到12泵后特殊处理一下循环

网友E:
这个不就是恒压供水控制系统的控制思路吗?水压过低时,加泵,高时减泵,按先1-12号泵加泵,再按1-12号泵减泵,如此循环,而且可以先工频再变频等,这个系统还是需要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