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转速测量程序

楼主(2014-06-09):
请高手指教,我用SPD X0 K100 D60测量每分钟转速,为什么监控时D60里面没有数据。
请问还有其它好的方法没有,有程序示例更好,谢谢!!

网友A:
检查下之前的触点是否有断开,建议将K100加长,比如K1000, 还有X0使用是否与其它高速指令冲突!

楼主:
谢谢,问题点找到了。

网友B:
是什么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