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9):
我想问一下如果在相对定位模式下,在PLS2脉冲还没发完的情况下,再给另外一个PLS2来改变伺服电机的加减速比率,最后的发送的脉冲值是怎么样的。想要在相对定位模式下,自由的控制伺服的加减速曲线,应该怎么写,用那些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122252]

看是看明白了,不过好像上面还是没有具体说明,第二个PLS2命令执行的时候,第一个没有发完的脉冲量会怎么处理,是继续发完后接着发第二个PLS2的脉冲呢,还是直接发第二个PLS2的脉冲。

网友B:
在采用"指令绝对脉冲"定位模式下,采用PLS2指令只改变加减速时间和速度而不改变位置参数可以做到变速运行.

网友B:
具体PLS2--ACC-PLS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采用"指令绝对脉冲"定位模式下,采用PLS2指令只改变加减速时间和速度而不改变位置参数可以做到变速运行.

问题是现在程序用的是相对定位啊,用绝对定位又要加好多东西!现在就是想要他的曲线走的好一点,能够可控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