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9):
一台弯管机一伺服驱动推动时有时有力有时无力,做十来个产品会出现一次,检查所有线路无明显原因,请各帮我分折一下,有些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也有可能管子太硬了。

网友B:
传动部分的润滑好不好?最好监测一下伺服电机的电流,综合分析。

网友C:
引用楼主zhang123w于2014-06-09 16:28发表的 伺服驱动故障求助 :
一台弯管机一伺服驱动推动时有时有力有时无力,做十来个产品会出现一次,检查所有线路无明显原因,请各帮我分折一下,有些什么原因,谢谢!

无力的时候还会运动么?不运动的话有没有伺服报警呢?如果伺服控制器没有报警,也没有运动,那么是不是没有脉冲输入?

网友D:
3000转以下都是恒扭矩吧

网友E:
这个咱遇到过,啥都别说了,你先报你伺服用了多久了,是不是无力的时候显示过负载报警啥的。这种情况换伺服吧
QQ76214024

网友F:
估计是管子一会硬一会软

楼主(2014-07-19):
没有显示任何报警

楼主:
才用一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