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 台达触摸屏求教

楼主(2014-06-09):
分类可能不对,大家见谅
关于台达触摸屏dopsoft软件宏命令的提问
我想在确认键上加一个宏命令,按下确认后接通m0关闭当前画面,谢谢大家的交流指导

楼主:
并关闭当前画面
语句有些奇异 见谅

网友A:
系统设置里设好切换画面寄存器D0或屏的寄存器$0,写M0 on宏 mov k1 D0或$0,按下M0画面就切换到第一画面。
下载积分:+1(jwd1020)
學無止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设置里设好切换画面寄存器D0或屏的寄存器$0,写M0 on宏 mov k1 D0或$0,按下M0画面就切换到第一画面。
切换画面寄存器如何设置,请您再整体详细说明一下,宏这块还没弄过,小白一个,谢谢前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