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10 TV4 CN 求助

楼主(2014-06-09):
EOB 文件用EB500 V2.6.1 反编译后 再编译时一直提示错误,用EB500V2.7.4 编译不出错,但是下载后触摸屏会死机,请问是什么问题?附件为EOB文件,求帮助。

网友A:
感觉没问题的,我的是V2.7.0都能编译,建议你重启电脑试试。

楼主:
2.7.0反编译可以的,但是下载到触摸屏后就死机了 操作不了。 2.7.4的也都试过了 都是这样,不知道什么问题?
为什么2.6.1的的就编译不了呢?
半月谈

网友B:
这个很正常的,现在好多工控软件,新版本做的工程旧版本是打不开的呀。
你说的死机是那一种状况呢?
HAIHUKUOJI

楼主:
屏幕点一下就再也动作不了了,怎么按都没反应,数据也读不上来。

网友C:
有些问题EVIEW和WENVIEW都搞不明白

楼主:
搞定了,用V2.6.1的重新制作过画面就可以了,也不会出现死机的现象,用V2.7.4的不行,屏会死机,应该是在线使用的组态上有什么问题,在线的组态上载上来反编译后会出现地址全不对的情况,具体什么问题搞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