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接地线的危害

楼主(2014-06-09):
大家好,我刚接触电工学,想请教一下设备电控柜不接地线,会怎么样?(ps:一位师傅说不接地线通电后电控柜会一直跳闸,是这样吗??)

网友A:
不接的话出现漏电时就会电到人,设备产生的静电等等也不能带走,人体一触摸就有触电的感觉。

网友B:
一言难尽。

网友C:
地线是防止用电设备出现漏电或金属外壳带电时,防止人体被电击的,在一些有静电产生的设备上也起到一定消除静电的作用。不接地线正常来说通电是不会跳闸的

网友D:
地线很重要,一言难尽。

网友E:
不接地线的电控柜也有好多的,也可以正常使用。单纯的接触器之类的控制,没有电子线路原件,只要设备不漏电,不接地也毫无影响。这种情况下接地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F:
你那师傅危言耸听,糊弄你的小朋友

网友G:
接地为了保护因漏电时电击安全事故,另一方面一些线路产生的干拢电压电流也可以通过地线传到地起到保护设备的目的,接地是必须的。

网友H:
为了安全起见建议接地线!也有些地方因为接地不方便或者是没有接地点(比如设备安装在高层无法将地线接入大地等等原因)也可以选择不接!!!总之一句话!接了肯定比不接好!!!个人意见!

网友I:
电控柜接地线的作用就是防止因电器元件或线路绝缘降低,对人体造成触电事故的发生。国家标准规定不但电控柜要接保护接地线,安装了电器元件的电控柜门也必须用裸铜软线接地。

网友J:
呵呵。。建议接地线!接地为了保护因漏电时发生电击安全事故。

网友K:
如果接地不好不如不接。把别的干扰都引进来了。

网友L:
不接地那也得接零,二者选其一。必须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L:
不接地那也得接零,二者选其一。必须接。

该接地还是接零,这也是有讲究的,乱来不得。

网友M:
接地线不仅为了安全,而且也可以防止干扰。

网友N:
要看你是那种供电系统,有地线就接  没地线怎么接,并不是随便找个地就接的   有地线安全,设备发生漏电不会对人造成危害

网友O:
从安全的角度考虑,电控柜须要可靠接地的。

网友P:
地线好称‘生命线‘。自己想想什么原因。

网友Q:
引用 网友K:
如果接地不好不如不接。把别的干扰都引进来了。

你说的接地不好,并不代表接地本身不好,根本原因是接地形式错误,甚至源地线端根本没有真正接入大地。
凡是有金属裸露的设备仪器是必须接地的,以消除电路干扰与快速放电保护

网友R:
引用 网友H:
为了安全起见建议接地线!也有些地方因为接地不方便或者是没有接地点(比如设备安装在高层无法将地线接入大地等等原因)也可以选择不接!!!总之一句话!接了肯定比不接好!!!个人意见!

金属电柜或机器外壳,接地不方便就接零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R:

金属电柜或机器外壳,接地不方便就接零保护。

接地还是接零,取决于供电系统的形式,即IT、TN系统。

网友S:
接地其实蛮重要的,要是不接地线,人的皮肤碰到设备就有可能被电到。

网友T:
接地分很多的比如保护接地.工作接地是要区分的不是随便做的,有技术要求的。做不好还不与不做以免贻害别人,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在同一供电系统中不允许共同存在的,只能选用其中接零或接地,共同使用存在很大隐患,设备保护接地或保护接零在发生非正常运行时(故障)必须有可靠有效的保护装置迅速切断发生故障的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T:
接地分很多的比如保护接地.工作接地是要区分的不是随便做的,有技术要求的。做不好还不与不做以免贻害别人,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在同一供电系统中不允许共同存在的,只能选用其中接零或接地,共同使用存在很大隐患,设备保护接地或保护接零在发生非正常运行时(故障)必须有可靠有效的保护装置迅速切断发生故障的设备。

正解!还有不明白的再回去复习 IT、TT、TN系统、工作接地、保护接地、保护接零、重复接地等常识。

网友U:
工作接地、保护接地、保护接零、重复接地
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