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压力控制器问题

楼主(2014-06-09):
压力控制器中的压力检测开关为什么一定要接常闭,人机界面的警报才会响??

网友A:
跟急停开关的原理差不多,某些有危险的场合接常闭。

网友B: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C:
用常开有可能接触不良,不报警。

网友D:
相对于常开触点,常闭触点避免了接触不良,突然接触时产生的电击对触点寿命的影响,所以常闭触点的响应更迅速、寿命更长,总的来说就是更安全

网友E:
在可靠性要求高的环境下,常开常闭都要接入!!!以免因线路或其它情况引起误动作!!!

网友F:
引用楼主菜鸟想憋老鸟于2014-06-09 19:03发表的 压力控制器问题 :
压力控制器中的压力检测开关为什么一定要接常闭,人机界面的警报才会响??
只是plc编程时采用常闭点而已,其实采用常开也可以。某些控制就是接常开,如热继电器,常闭用于接触器的停止。

网友G:
失效安全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