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c输出端输出的信号

楼主(2014-06-09):
请问plc输出端输出的信号接到继电器线圈的一端,接到继电器线圈的这一段有电压吗?

网友A:
取决于接线,一般的是没有的。

网友B:
IO点,就是一继电器,没电。有电也是外部提供

网友C:
问的有问题,在什么状态下。

网友D:
引用楼主菜鸟想憋老鸟于2014-06-09 19:44发表的 请问plc输出端输出的信号 :
请问plc输出端输出的信号接到继电器线圈的一端,接到继电器线圈的这一段有电压吗?
plc输出端输出的是高阻抗的开关信号